CAD2008版怎么安装?请教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2009-07-19):
我在安装该软件时中途对话框显示错误,“请确定文件存在且有权访问”,不知如何应对。请各路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看看能不能忽略,我记得我安得时候也是有这个问题,直接跳过忽略了。

网友:
在哪有下载呀

楼主:
谢谢二楼,我试试

网友:
我觉得你还是重新下一个吧

网友:
有的笔记本电脑是不能用。、

网友:
把三个文件都 解压到 一个文件夹里 再按一下看 看   按 好拉还得下个注册机  激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