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现实中的自动化设计应从何入手?

楼主(2009-07-19):
其实我就是想关于自动化里面有关PLC编程而控制机械的那部分。当年我在学校是有学过,而且也算学会学用,问题是出来工作了这么多年后从没有机会实践接触过,而且在学校也只不会是编编数据搬迁,数据条件运算从而影响液晶面版显示数据的那种实验,也是8086等旧PLC命令,我想在现实是没有可能用到这类旧PLC的。

现在想重新接触这一行这一类,不知有关这知识的朋友,我应该从何入手,是否针对不同的PLC,就有不同的编程代码呢?(虽然都应该是以C语言为基础,但具体会否有差别,我就不知了)

另外其实我在编程上算是走了另一条路,仗着以前我对学PLC的编程基础,学会了VB这一类的软件编程。(具体可见我以前的贴子: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20163&extra=page%3D5)但也想走回正路学回有关PLC的编程.......

网友:
我不懂编程上的东西 但是所有的PLC原理都是一样.所以反过来推 编程的差别应该也不是很大吧?

网友:
关于你帖子里的几个错误我说一下:8086不是PLC指令,8086是mcu的原始系统,就是最简单的CPU,8086运行的都是汇编指令。但是PLC编程几乎不可能用汇编的。PLC编程一般都是T形图。
如果你想重新开始PLC的学习,就回顾下T形图的使用就OK了。

网友:
另外提个题外话  你那个VB的帖子里的那个系统是你自己做的吗?

楼主:
另外提个题外话  你那个VB的帖子里的那个系统是你自己做的吗?
引用 网友A:

是的,完全自己做的.前后用了大约3个月时间.
那么PLC编程我应该买什么之类的入门书好呢?谢谢.

网友:
同关注中!
本来学校学的是机械设计制造,结果到公司了变成用机电的自动化的,有点一头雾水,不知道从什么入手,这几天还在看变频器来着,
望高手指点一二,好入门快些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你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多联系联系。如果那个系统你能自己做下来,说明还是有一定实力的。入门PLC也不是什么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