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气维修

楼主(2009-07-19):
有一观点,请高手电工证明一下是否可行;
维修通用设备的电机和线圈故障时,没有必要测量电流(麻烦)。
因为;
电流大了说明过载,电机发热、转速下降、噪音大。若机械故障用手盘一下主轴就可判断了,若绝缘不好用摇表或指针万用表来判断,单相了用电笔或万用表,以上这些检查很方便,如果这些检查正常,只有卸下电机,检查轴承,如果轴承也正常,只能换电机了。(转子断条等故障一般很少,大多是线圈故障)
我是初学电工,若说的不在行,请大家原谅

网友:
维修通用设备的电机和线圈故障时,没有必要测量电流(麻烦)。
引用 网友A:

这条很有必要。分别测下空载和有载电流即可判断故障所在。

网友:
用钳形表测一下三相电流,比较一下是否平衡?不麻烦。当然,如果你要串接测量,那是非常麻烦的,而且电流也较大,还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