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牌号如何选择?

楼主(2009-07-19):
液压油牌号如何选择?

网友:
看设备说明书推荐。

网友:
通知根据OEM说明书推荐黏度进行选择,如果购买的设备无资料,根据设备使用的工作环境及设备的构造,目前通常在长江以南使用46号,长江以北使用32号较多,对那些有特别要求的静压机床一般选择15#,22#为主,对部分大型压机一般选择68#为主

网友(2009-10-12):
静压要求的为什么用粘度小的油呢?

网友:
可根据以下进行油品的选择
1.设备说明书-设备制造商要求的油品
2.设备制造商认可的替代油品
3.油供应商推荐或认可的油品

网友:
冬季与夏季的液压油牌号应有差别

网友(2010-01-09):
谢谢 用的不多但还是谢谢

网友(2010-09-27):
冬季与夏季的液压油牌号应有差别
引用 网友A:

    怎么个差别法??学习一下~~

网友:
根据设备使用的工作环境及设备的构造,目前通常在长江以南使用46号,长江以北使用32号较多,对那些有特别要求的静压机床一般选择15#,22#为主,对部分大型压机一般选择68#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