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阀密封结构改制建议

楼主(2009-07-19):
球阀密封结构改制建议

网友:

ok,谢谢分享.....

网友:

也是做阀门的,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谢谢。很是又用的啊

网友:

谢谢了,刚在找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2013-04-14):
我们是做不锈钢管水冷设备的,一直在找一种物美价廉的三片式球阀,要求是-50到100度,密封材料是PTFE的,特别是密封填料处,也就是球阀轴处,阀体上的那个密封面,要求做加工处理.实际上,大多数厂家为了降低成本,都不做加工.这种球阀用的平常还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用在高低温环境下,就会出问题.我也想知道,做球阀的朋友,那个面你们是怎么加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