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小盒的卷边是怎样加工的?要使用什么设备?

楼主(2009-07-19):
请问这类小盒的卷边是怎样加工的?要使用什么设备?谢谢!
图见附件

网友:
我所知道的两种方法,一是模具冲压卷边,二是旋压,原理与圆形一样,工件旋转,翻边轮可由伺服控制,跟随工件边缘的运动变化轨迹;
自己本想开发一种机械式的,感觉没有什么价值:)

楼主:
谢谢超人前辈的解答,图片的盒子是广东生产的,加工价格非常低。

网友:
楼主,是什么材料

网友:
我觉得还是冲压的快

网友:
其实用模具很简单
这类印花铁的盒子价格本身就低,但是量大
卷边的机器看过一些,做出来的东西不怎么好看
除非你做的机器能做到不同规格的都能做,那就比模具有优势

网友:
模具,冲压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
那用模具冲压卷边是怎样的过程?尤其是弯角处的卷边是怎样成型的?

网友:
同意6楼,说得很准确。

网友:
那个圆卷边应该是先做,然后再冲压出底来。

网友:
是用模具冲出来的。估计至少要两套模子才能成形。不过如果是大批量的生产用模子又快又好。

网友:
先浅拉深  再卷边

网友(2009-08-20):
楼上说的比较准确。

网友(2015-03-02):
还是搞不懂,有详细介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