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op的进程容量2G,稍微修改一些内容,proe就退出来了---请教

楼主(2009-07-19):
和其他所有32位Windows一样,Windows XP Professional也被限制于只能使用4 GB的虚拟内存寻址空间。这4 GB内存被分为两部分,其中2 GB用于用户进程,而另外2 GB则用于被操作系统的所有进程共享。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通过使用/3GB引导参数可以强制让所有系统进程只使用1 GB内存空间,而给用户进程使用3 GB内存,但是该方法也仅适用于设计于可以利用这些额外地址空间的应用程序,而且所有程序都会被操作系统可用的内存数量所限制。

所以,当项目稍大一些,怎样用proe呀?我就碰到这样的烦心事,打开proe,盯着看xtop进程的大小,到了1.95G左右,只要在模型了稍微修改一些内容,proe就退出来了。大家有没有好办法?

楼主(2009-08-21):
再顶起来吧,看看有没有人碰到!

网友:
看来也是不小的项目,是工作站吗?

网友:
惊叹这个进程的容量,也没遇到过,帮你顶起来吧,看有人能方便的解决不

网友:
俺是解决不了,顶起来,希望有高手看到后指点一二。

楼主:
在网上看到了以下资料,很振奋,不知道管不管用。
”如何在 Windows 中设置 /3GB 启动开关:
Windows Server 2003 包括对启动开关的支持,这样,您便可以调整内存使用和内存地址空间的分配。无论系统的物理内存量是多少,Windows 都使用 4 GB 的虚拟地址空间,其中 2 GB 分配给用户模式进程(例如应用程序),另外 2 GB 分配给内核模式进程(例如操作系统和内核模式驱动程序)。在物理内存等于或大于 1 GB 的系统中,可以使用上述两个启动开关,为应用程序分配较多内存 (3 GB),为操作系统分配较少内存 (1 GB)。额外的虚拟地址空间有助于减少在 Exchange 信息存储进程的虚拟地址空间中产生的内存碎片数量。
/3GB 开关可用于实现这种分配更改。此开关是在系统的 boot.ini 文件中输入的,并在重新启动后生效。
 开始之前在执行本主题中的步骤之前,请注意下列事项:
只有在下列操作系统中才支持 /3GB 开关:
    * Windows 2000 Advanced Server
    * Windows 2000 Datacenter Server
    * Windows Server 2003 标准版
    * Windows Server 2003 企业版
    * Windows Server 2003 Datacenter 版
Bb124810.note(zh-cn,EXCHG.65).gif重要信息:
在 Windows 2000 Server 中不应该使用 /3GB 开关,因为它不受支持,并会导致应用程序或操作系统崩溃。
 步骤
在 Windows Server 2003 中设置 /3GB 启动开关
   1.      用鼠标右键单击“我的电脑”,再选择“属性”。将出现“系统属性”对话框。
   2.      单击“高级”选项卡。
   3.      在“启动和故障恢复”区域中,单击“设置”。将出现“启动和故障恢复”对话框。
   4.      在“系统启动”区域中,单击“编辑”。这将在记事本中打开 Windows boot.ini 文件。
   5.      在 [Operating Systems] 部分中,将以下开关添加到包含 /fastdetect 开关的启动命令行结尾: /3GB
   6.      保存更改,关闭记事本。
   7.      单击“确定”两次,关闭打开的对话框,然后重新启动计算机以使更改生效。
 在 Windows 2000 Advanced Server 或 Windows 2000 Datacenter Server 中设置 /3GB 启动开关
   1.      在 Windows 资源管理器中,导航到系统分区。该分区存储硬件特定的 Windows 文件,例如 Boot.ini 和 NTLDR。
   2.      如果看不到 Boot.ini 文件,可能是因为文件夹选项设置为隐藏受保护的操作系统文件。如果是这种情况,在资源管理器窗口中,依次单击“工具”、“文件夹选项”和“查看”。清除“隐藏受保护的操作系统文件(推荐)”复选框。系统提示时,单击“是”。
   3.      可以在资源管理器中看到 Boot.ini 文件之后,用鼠标右键单击该文件,再单击“打开方式”,然后单击“记事本”打开该文件。
   4.      将 /3GB 开关添加到 [Operating Systems] 部分中以“multi”开头的行的结尾。
   5.      保存更改,关闭记事本。
   6.      重新启动计算机,以便使更改生效。"

楼主(2015-05-02):
现在都用win64了,这个问题自然解决了,回想当年,好纠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