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卷筒的寿命

楼主(2009-07-19):
在热轧厂中,卷取区卷筒从上机到下机间的卷钢量,是衡量卷筒的一重要指标。在不同的生产现场,大家的卷钢量不同。就衡阳中钢衡重设备有限公司生产的柱塞连杆式卷筒,使用最好的是攀钢,卷钢量是150万吨左右。各位同行,大家从现场使用的角度,都来说如何用好卷筒。

网友:
卷筒的寿命控制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和卷曲速度、升速阶段的速度控制、卷重、带厚、热带板型、胀紧控制压力、润滑维护等因素都有关系,很难几句话说明白,你可以说一下你现在的状况,比如工艺状况,使用寿命,和你预期的寿命,大家就某一个问题展开讨论,有的放矢,

网友:
是张力控制,需要控制好一点

楼主:
对衡阳中钢衡重设备有限公司(原金阳)生产的卷筒,目标值是100~200万吨(主指1450,别的可类推)。在好的工作环境下,是完全能达到的。至少对150万吨我是看到实现的。

楼主:
影响卷筒使用寿命其中一项是:扇形板的龟裂。这虽不能避免,但可以延迟。
各位来说说,你们是如何作的?

网友(2010-02-28):
我也希望学到各位的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