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自来水管中的焊缝是采用什么焊?

楼主(2009-07-19):
如题,自来水管子是怎么焊接成的,自来水管子的制作流程是怎么样的?

网友:
好像有多种焊接工艺可以实现呢
但具体那种常用还真是不清楚
等明天高手解答

网友:
自来水管就是一般焊管,主要工艺是卷管和焊接,卷管有辊列卷和连续渐开线卷,焊接一般是高频焊,焊后对焊道的内外表面做处理,之后是镀锌处理,

网友:
应该就是高频直缝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