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CC/SPCC/SPHC三种材料的区别是什么啊?

楼主(2009-07-20):
请问SECC/SPCC/SPHC三种材料的区别是什么啊?各有什么特性啊?另外各自都常用在什么领域啊?还有价格3者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啊?

网友:
SECC是耐指纹板
SPCC是冷轧钢板
SPHC是镀锌版

网友:
SPCC 冷轧低碳钢板
SPHC 热轧低碳钢板
SECC 镀锌钢板

网友:
SPHC 热轧低碳钢板

楼主:
不知道3者的价格如何啊?哪个高哪个低啊?最好有具体价格最好!

网友:
价格大概相差400-500元/吨

网友:
SPCC 冷板
SPHC 热板
SECC 电解板

网友:
SECC是电解板
SPCC是冷轧钢板
SPHC是热轧钢板

网友(2009-12-09):
secc steel electroplate cold commercial

网友(2010-10-31):
昨天有个客户做车床件,棒料来的,也是标的SPCC材质,真是晕了,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材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