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椭圆的位置设计一个装置,想了好多方案都不合理

楼主(2009-07-20):
大家好,我是一名机械专业大三的学生,在暑期的实习中遇到了如下问题:
如图所示,要在椭圆的位置设计一个装置,要求这个装置安装在轨道的支撑板上,能够实现手动开合,从而使轨车通过的时候能够顺利通过或者停止。
由于本人经验不足,想了很多方案都觉得不太合理,希望大家能够给以帮助,O(∩_∩)O谢谢!

网友:
搞个顶升装置 就可以了

楼主:
如何顶升,能详细点吗? 在线等,O(∩_∩)O谢谢

网友:
请你把有关情况和要求说得详细一点,比如速度、小车重量、停止的位置精度等等。大家才好讨论。一般来说,对于小车重量低,速度低,可以采用加活动挡块的方法,这种方法有冲击,会有撞击的响声,和震颤,最好是让小车停下来之前有一个减速的过程,可以平稳停下来。还有一种方法,在小车上加装刹车装置,在停止位之前可以撞击一个行程开关或是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等等来控制小车的刹车。这种方法的位置精度一般较低。如果要求位置精度很高,就要采用伺服电机或其它精密定位装置了。

网友:
把三视图传给我,外加速度及质量参数,废话少说帮你补好图传给你,这个曾做过!我monkeysb@126.COM

网友:
看图感觉定位精度不高,在导轨上加一个可移动的液压缓冲器,小车上加一个向前悬伸的撞块,撞液压缓冲器停止,平稳减速。

网友:
有挡板缸啊,专用的气缸,

网友:
明天如果优势间可以发一个电梯的刹车器图面给你,很简单的

网友:
很简单,装一个快速夹在轨道上就行了。快速夹有两个位,夹紧时,让夹头装一块限位块压在轨道上,抬起时,车轮可以通过。

网友:
LZ咋不接讨论了啊?让我们这些新手最终是用的什么方案啊!

楼主:
9楼的前辈能发点资料上来吗

网友:
为什么不能在此处装个位置传感器呢? 用信号去控制轨车的停止,而且传感器位置随你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