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质合金刀体上开刀槽用什么设备?--求助

楼主(2009-07-20):
现想将PCBN复合片刀尖焊接在硬质合金刀体上,请问要用什么方法在刀体上制作出刀槽?用什么设备?
本人新手,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有看过一种机台可以做硬质合金微钻,瑞士Rollamatic的2000XD。

楼主:
仅仅是沿着硬质合金的某个角开一个刀槽,刀槽形状和深度要求可控。使用微钻是不是麻烦了点啊?用电火花线切割等能不能实现呢?谢谢楼上,热心人啊!呵呵

网友:
普通工具磨即可,在合金上磨出一个台阶,就可以焊接CBN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答案,很受启发!想请问一下,如果我想制作矩形或者菱形的刀槽工具磨能实现吗?只是假如,呵呵。

网友:
哈哈,谢谢!
  你的问题,只要看看CBN焊接刀片(除去片状整体焊接的)有无菱形或矩形的就知道了

网友:
一般都是三角形的,就是在硬质合金基体上摸出一个三角形的台阶(磨去一个角)。

网友:
还有焊接个菱形刀片的啊 难道你想实现转位?

网友:
兄弟,那是用线切割加工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