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输送线结构---探讨

楼主(2009-07-20):
前几天发了一个帖,想听听高手们对积放式装配线输送形式的看法,今天把图附上,看得明白些。
倍速链传送装置是装配生产线常用的传送机构,分两层,上层传送,下层返回。该输送方式国内已经沿用了20多年,很成熟。
倍速输送原理如下:
小轮在导轨上运行,大轮上方承载托盘。
大轮和小轮为两个零件,间隙配合,滑动摩擦。
由于大轮和小轮的直径不同,故托盘的运动速度比链条运动速度快。通常大轮直径是小轮直径的3倍,所以习惯称为三倍速链,标准系列还有2.5倍。
如果托盘前部无阻挡,则链条运行时,托盘以链条速度的3倍运行,小轮和大轮的转向相同。如托盘被阻挡,则小轮和大轮的转向相反,大轮在托盘下方滚过。
虽然用了很多年,但是每次设计时都在想一个问题:减速机构把速度降下来,再用链条把速度升上去,有意义吗?
那位大侠有更加简捷和成熟的输送结构,不妨介绍一下。
先谢谢了。

楼主:
80年代的输送结构为滚轮链,如图:链条与托盘同速运行。托盘被阻挡后,链条从托盘下滚过。

楼主:
承载较大的输送结构为摩擦滚道,常用于乘用车部件装配线。如图:
主传动轴通过若干齿轮副带动若干副传动轴转动,副传动轴另一端部设置滚轮,滚轮与副传动轴间有摩擦环,摩擦环与滚轮间隙配合。
托盘无阻挡时,滚轮带动托盘前进,托盘被阻挡时,滚轮停止转动,副传动轴空转。
图示只是一种传动形式,可以采用链传动替代伞齿轮,但是运行平稳性差。近几年又推出单边摩擦片传动结构,可有效减低成本,运行原理是相同的。

网友:
不懂,向您学习

网友:
"虽然用了很多年,但是每次设计时都在想一个问题:减速机构把速度降下来,再用链条把速度升上去,有意义吗?"
听上去有道理,其实际速度有降低了吗?生产节拍没有变啊,不明白你用什么减速机构!讨论一下!

楼主:
如果托盘运行速度12米/分,链条的运行速度4米/分,传动系统减速比增大,成本增加。无谓的浪费。
减速机构无所谓,形式很多,都能实现。

网友:
倍速链传送装置还是有它不可替代的作用的,它的优势就在于可随时叫停,其它的输送装置也可以做到,但没有它的控制方便和简单!

网友:
承载多少KG的质量,要跑多少速度?事先算好且留好裕度,再选电机及减速机,怎会浪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滚轮链不能随时叫停吗?摩擦滚道不能随时叫停吗?
再说,积放式输送结构的特点是输送结构连续运转,托盘随时停止,输送结构随时停止没有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先减速,再加速。减速的意义何在?
不如链条和托盘同速运行。

网友:
倍速链安装停止器或阻挡汽缸都很容易
积放式滚筒就没那么方便了
还有倍速链可以适应较恶劣的工作环境
积放式滚筒不一定能适应

网友:
没弄明白你的意思,倍速链是匀速的啊,只有托盘才叫走叫停!到底浪费在哪?

楼主:
11# ronaldcheng 这位朋友认为倍速链安装停止器很容易,肯定是因为线体布置为中空。
积放式滚筒的线体布置也是中空,只是在一定长度上设一根通轴,把动力传送到另一端。
积放式滚筒和倍速链的使用区别主要是承载能力。
倍速链

装配生产线的生产环境都不会很恶劣,常由于家用电器及汽车部件等的装配,一般不存在环境的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以3倍速链为例,倍速链驱动装置减速器的减速比是“同速链”驱动装置减速器减速比的3倍。
“同速链”是减速运行,倍速链是减速再加速运行,折腾。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机通过减速机把链条速度降到4米/分,链条运行时把托盘速度提升到12米/分。就是减速再加速的过程。

网友:
终于明白你的意思,但你要知道这一加一减的奥秘:
1,电机减速是为了控制转速和提升扭距
2,倍速链的好处就是可以加速,弥补了电机速度的缺憾,同时让电机输出大力距

网友:
个人的一点愚见   减速机构之所以要把电机的输送速度降下来 是为了加大力矩  即加大负载  所以减速时必要的   要不然带不动啊

楼主:
电机的功率是按实际负载为计算依据,大量输送的负载(托盘)的速度并没有降下来,电机功率能差多少?你自己不妨算一下。

网友:
学习中正在研究传动装置

网友:
愚见:
倍速链是否基于托盘(大轮)在外,导轨(小轮)在内,而不是导轨在外;考虑导轨的大小及安装空间,所以导致了先减速后提速呢?

网友:
减速机构把速度降下来  是为了增大扭力  实现低速高载  用小功率的电机即可驱动 并把这一“力”传递给链

链传动 因使用了“链” 也最好使用链 链传动不会出现滑动 保证传递比 增速也不会滑动 这样在物件到达挡块前就能快速移动 减少下一工位等待时间 链传动速度设定为比下一工位完成时间稍早到达 这时物件所在托盘在链上因挡块阻挡而滑动 链还正常进行运转 直到下一工位完成 挡块放行 周而复始的进行这一过程

这种链传动一般适用于多工位的自动生产线

楼主:
回复 网友C:
减速机构把链速降下来了,可是链又把负载的速度升上去了。负载速度并没有降下来,怎能小功率呐?

网友:
回复 网友C:
减速机构把链速降下来了,可是链又把负载的速度升上去了。负载速度并没有降下来,怎能小功率呐?
引用 网友D:

你实际计算一下吧  力和功率的传递

看看两个相关联的过程

减速机构是齿轮传动 有传动比

把力传给链后

链上的物体成了水平运动  水平运动不做功的啊

就像读初中物理时  老实说 你提着一桶水从学校走回家  虽然你很累 但是那通水是水平运动到你家的  没有功

这可不是说你辛苦了 还没一点“功劳”哦

算算  再想想吧

网友:
敝司也有这样的自动组装生产线

要不你拍段视频大家了解一下

再举个例子

轿车发动机的转速很高 此转速传给变速箱减速  变速箱再通过半轴传给驱动轮  而轮胎的半径又增大了 最终速度又上去了

你说说  为什么不直接把发动机的转速直接传给轮胎啊  那样岂不是不损耗能量  咱排除控制而言

你把实际排除因传动机构的功率损失  看看究竟少了什么  把你那个传动的计算结果贴出来  咱们分析一下咋样

网友:
明确两个概念
力和功

力的定义:力是物体对物体的作用
力的定义式:F=dr/dt   【微积分】^^

功的定义:力对物体所做的功等于力和物体在力的方向上发生的位移的乘积。
    向量的内积又叫点积、数量积,还可以用公式
  (A,B) = |A| × |B| × cosθ
  其中,|A| 和 |B| 分别是向量A和B的模,θ是A和B的夹角。
    向量外积定义为:
  |a × b| = |a|·|b|·Sin<a, b>.
  方向根据右手法则确定,就是手掌立在a、b所在平面的向量a上,掌心向b,那么大拇指方向就是垂直于该平面的方向,被规定为外积的方向。
  向量外积的代数运算形式为:
  | e(i) e(j) e(k) |
  a × b=| x(a) y(a) z(a) |
  | x(b) y(b) z(b) |
  这个行列式,按照第一行展开。e表示标准单位基。
  分配律的几何证明方法很繁琐,大意是用作图的方法验证

供你参考

网友:
有问题还可以发邮件再讨论

楼主:
其实我发这个帖的目的是几种输送方式的比较,这几种方式都是水平运动。功率应该是一样的。就是觉得没有必要减速--加速的折腾。
如果有适合转速的电机,完全可以直接挂在链轮上。没必要用减速机构。这样最好,结构简单,成本低。
汽车要变速,所以要变速器,发动机的转速很高,所以要主减速器。

楼主:
就是想讨论一下倍速链到底有什么好处,有些网友说用倍速链可以减低功率,不可能啊。
还有一个目的是请大家介绍一下,还有什么简单可靠的输送装置。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   在发帖时说明白一点嘛

呵呵

网友(2012-04-24):
先看看,不懂之处希望lz指教

网友(2014-09-07):
倍速链没用过,了解了解。

网友(2022-07-17):
好的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