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CAD文件时会产生一个CAD文件的快捷方式

楼主(2009-07-20):
我在打开CAD文件时会产生一该文件的快捷方式

楼主:
我在打开CAD文件时会产生一个该文件的快捷方式,是电脑中毒了..还是CAD设置有问题.

网友:
有些快捷方式有个文字说明,比如让你多休息等,这就是中毒了,杀一下毒就可以了,

楼主:
那个快捷方式没有内容,,地址在C盘的一个文件夹上..但是打开那个文件夹里面什么都没有..

网友:
这可能是一个没有用途的快速加载,是随你下载的文件来的,你先看一下你下载的文件是否有这个快速文件,假如有,你也打开了文件,你就拿它当病毒处理,你找一个杀这类快速文件的杀毒杀一下,看还有没有,一般能去掉,还不行,就得找那个文件再删,以后看到快速文件,先删了再打开文件,或把这个快速文件改一下,使它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