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万向接轴的使用寿命?

楼主(2009-07-20):
在热轧厂中,粗轧机、热卷箱、精轧机(有的)、卷取机等地方,都用了一些万向接轴(SWC、SWP等),对于国产的,我们如在生产现场用好这些东西。有生产现场的朋友没,各位来发表一点看法。
对卷取助卷辊的万向接轴,我这可用到6个月。

网友:
万向轴最主要的还是质量,本身质量好,寿命就好,质量次,怎么维护都不行,特别是里面的轴承,十字轴、螺栓等,别小看螺栓,我国的螺栓质量就不太好,常常在螺栓这里有问题,
另外就是润滑,要用好的润滑脂,不能图便宜,这很重要,

在使用方面,尽量减少设备的冲击负荷,冲击负荷是造成万向轴损坏的最主要因素,
有速度超前控制的,比如板卷箱,卷取机等,要合理控制超前速度,减少不必要的负荷,

板卷箱的成型辊、CR1A、CR1B处的万向轴也容易损坏,成型辊主要是冲击,特别是大卷重的条件下,无论是油缸还是接轴,都是薄弱环节,从其第一代创立者麦克唐纳到后来的麦肯尼都反复强调这个问题,当到达一定卷重的时候,可以脱开成型辊操作,至少可以离开一些,使冲击减少,

卷取机比板卷箱冲击小一点,但速度比较高,惯性力大,合理控制穿带速度,合理的张力,合理的热带板型都有助于提高设备使用寿命,当然也包括万向轴的寿命,

楼主:
万向接的寿命与本身的质量(包括设计、加工等)有特别大的关系。上次在某厂看到武钢送来解体的万向接轴(可能是热轧厂精轧F13的),用了至少1年,十字包内的滚动体、十字轴基本没磨损。

网友:
楼主既然发起题目,还是说些比较实际的问题,比如什么设备,什么位置发生何种问题,这样大家有讨论的余地,否则,泛泛而谈,不触及实质,

网友:
说起万向节上的螺栓,我好象还真碰到一次,只是记得不太清楚了。
用的是外购的万向轴,当时缺少一颗螺钉,不知怎么的就和对方技术人员谈到了那颗螺钉的重要性

楼主:
本人是热轧厂的,就说点这厂的情况吧,(下次如再发起题材时,就要多考虑一下)。从总的来说,现场的使用寿命与你买的东西的好坏有很大的关系,如你厂有钱,以下对你也许不实用(因我总呆在没钱的地方):
1、万向接轴哪一端是传动端、哪一是非传动端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2、万向接轴的各润滑位要到位;
3、各同的地方最好用不同功能的润滑油;
4、十字包上的干油堵塞最好不能掉;
5、最好有一定的防水、防热辐射的附属装置(依据工作环境定);
6、如有条件对十字包的密封形式进行选择,最好用:骨架密封+机械密封形式(个人观点);

楼主:
如是好的万向接轴,以上情况设计人员已为你考虑到了,也许你用上一两年都不用管它。

网友:
很有实践经验,请问一下,刚才黄工说传动侧与非传动侧还有什么区别呢?
请指教

楼主:
哪位朋友帮忙来回答下。

楼主:
从现场使用来说,这样作的好处是:(有花键端靠近电机)
1、花键远离振源(辊子),这样可以延长花键的寿命;
2、有利于保护花键的润滑(远离热幅射、冷却水等);
3、在高速使用地方,如接轴的联接螺栓掉,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减少对周围设备的损坏;

网友(2009-09-08):
1. 通常情况下万向接轴DS/WS侧的结构是一样的(考虑到轧制负荷、回转半径等因素也有设计成不一样的)
2. 接轴的日常维护只有一点:良好的润滑、采用力矩扳手紧固螺栓。
3. 接轴的薄弱环节在十字包,十字包的薄弱点在十字轴,如果其它位置出现损坏(叉头、轴承、连接螺栓、花键)都是非正常的、和本身的制造质量有关。

网友:
润滑到位,螺栓不松,产品质量很关键

网友:
万向接轴端面有键槽,传递扭矩主要用键吧

楼主:
联接螺栓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特别是在高速转动中。
不知道有人见过热轧厂卷取机助卷辊万向接轴甩掉的事故没?在某种状况下,事故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网友:
从现场使用来说,这样作的好处是:(有花键端靠近电机)
1、花键远离振源(辊子),这样可以延长花键的寿命;
2、有利于保护花键的润滑(远离热幅射、冷却水等);
3、在高速使用地方,如接轴的联接螺栓掉,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减少对周围设备的损坏

网友(2009-10-20):
各位的见解使我受益匪浅!

网友(2009-11-24):
本身质量很关键

网友:
学到很多 ,谢谢

网友:
就我所使用过的万向接轴来看,国内产品都用不了太长的时间,进口的万向接轴一般用十多年没有问题,而国内我选过两个厂家(都是正规大厂)的产品,产品样本上的许用扭矩、摆角、转速和国外样本一样,但使用寿命没有超过三个月的(我们的万向接轴用于铝箔和铝板带轧机)。

网友:
你们是多大规格的轧机和轴? 19# zzyly

楼主:
同样的接轴(同生产厂家、同使用部位)在不同工厂就有不同的使用寿命。
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工作环境的不同,对接轴的寿命有一定的影响。

网友(2009-12-28):
十字万向轴好像维护也只不过往十字轴加点黄油,好像也没其它的内容。

楼主:
1、安装位置的区别;2、不同干油的区别;3、工况(如冲击大小、工艺)的区别;4、维护人员的责任心;。。。。,所以这些最终反应在万向接轴的寿命上、员工的维护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