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机怎么老是噪音大啊!

楼主(2009-07-20):
我们厂的500T的液压机怎么老是噪音很大啊!油位也够,泵也是好的,主要原因是斜轴式柱塞泵发去来得声音,无论是空载还是加压都有很大声音,但问题是每次噪音大时我加一桶油它就不响呢,但不到1天它又开始响呢。 明天等着我处理着问题啊,麻烦大家快点给点答案好么。谢谢呢

网友:
油太稀了?或者油位太低了?

网友:
“油位也够”“每次噪音大时我加一桶油”————假如加了很多次的话,油箱早满了,那么加的油都到哪里去了?

网友:
油不够了吧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泄漏了,再者看看邮箱中油的品质

楼主:
油全都换了新油(加了12桶HM-46的抗磨液压油\并清洁了油箱)  泵是华德斜轴式柱塞泵,泵没有坏,油位饿够.泵的吸油口都是侵在油里面的,泵出口就更不应讲了啦,是零泄漏的.就不会有空气进入系统啊.!其实主要的是(  泵响) 嗡嗡嗡的大叫 .

网友:
吸油口是否有过滤器?是否是过滤器堵了啊?

网友:
是不是泵的回油管和泄露油管在液面上产生气泡所致而产生噪声。

网友(2009-10-31):
负载大吧,吸油口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