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图,这个液压缸怎么安装呢?

楼主(2009-07-20):
这个液压缸需要旋转,这个地方怎么设计呢?是不是在液压缸的焊接部位钻个浅槽?可是用的什么固定呢?应该不会有螺纹吧,没有螺纹,那这个销子怎么固定呢?
大家看两个夹板固定液压缸的部位

网友:
缸上销轴的地方用内孔,外面用两个半销插进去呀

楼主:
两个半销是什么样子的?怎么固定不掉呢,这个有标准吗?还是自己加工?

楼主:
是不是液压缸部位和销子间隙配合,夹板的孔和销子过盈呢?这样可以转动

网友:
可以改进吗?

网友:
不是旋转,是摆动吧。

楼主:
是的,是摆动,我想不明白销子是怎样固定的

网友:
很简单.
支撑油缸的两个侧板是分开的.安装时,单个装.最后用两个双头螺杆拉紧.

网友:
这样的摆动只是给它在该方向一自由度,没精度要求,便于装配采用间隙配合
在设计时,你要注意油缸叉头处的孔与叉头定位止口处(与缸筒连接处)的垂直度要求

楼主:
羚羊姐:这个地方要加开口销吗?没看见图上有啊?
是在两侧板和油缸之间加开口销吗?

网友:
从图上看这个油缸的安装形式应该是双耳轴形式的,应该是8#朋友说的安装方法!

楼主:
可我说的是这个部位的固定方式,羚羊姐说有开口销,可是没看到啊,开口销不应该在侧板和油缸之间啊

网友:
为什么还要固定呢?已经只有一个自由度----转动.两侧板已经对油缸的侧向固定了.

楼主:
销子直接插上,那么也会很容易拔出来啊

网友:
这里的"销子"不是单独一个零件,是和油缸头盖连在一起的,或者说是在头盖上焊了两个"耳销",或者就是直接加工出来的.

楼主:
应该是什么配合呢

网友:
销子的凸缘部分可以用螺钉安装在支架上,也可以铣槽用压板压。开口销不好用,安装不方便

楼主:
用螺钉可以,就是不知道好不好加工呢

网友:
销子的凸缘部分可以用螺钉安装在支架上,也可以铣槽用压板压。开口销不好用,安装不方便
引用 网友A:
我就等你讲话 ,跟着你是思路理解为开口销。别笑话,划了不少的叉头油缸,没注意看实际也没去想过怎样安装,这就是我们普遍女机械人的欠缺。

网友:
最方便的就是一端止口 一端轴卡了

楼主:
紫剑狂风 :我不明白什么意思呢,能绘个简图吗?是这样吗,间隙配合?

网友:
设计为台阶面能保证你缸自由转动,这种情况销轴转动应该不影响你工作(提供参考)。

楼主:
羚羊姐,我这个销子不能穿透的吧,应该不是穿过去,应该是两边各一个销子。

网友:
23# 雁子 为什么不穿过去,这样受力好。达到你使用目的不就OK吗

网友:
23# 雁子  为什么不穿过去,这样受力好。达到你使用目的不就OK吗
引用 网友B:

她是安在缸筒上的,怎么装通轴?

网友B:
她是安在缸筒上的,怎么装通轴?
引用 网友A:

我笨就没明白 ,缸头上不就一个叉头吗,怎么不可穿过,从图片上我看不出有干涉,顺便在发一张以前画的图

网友A:
我笨就没明白 ,缸头上不就一个叉头吗,怎么不可穿过,从图片上我看不出有干涉,顺便在发一张以前画的图139430
引用 网友B:

此处是中间铰轴!!

网友:
紫剑狂风 :我不明白什么意思呢,能绘个简图吗?是这样吗,间隙配合?
引用 网友C: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
27# 金枫液压 一看图片眼睛就锁定了,脑袋也就固化在那里 ,笨学生也遇上了笨老师,你早说是中间铰我就会明白 。累了一整天,怎么这样晚还没休息,身体第一啊。

网友:
见四川长江液压样本,液缸中缸筒固定方式有一种销轴固定,即缸筒上加工有对称的两个销轴。

网友:
见四川长江液压样本,液缸中缸筒固定方式有一种销轴固定,即缸筒上加工有对称的两个销轴。
引用 网友D:

死销还是螺纹的?这里似乎有个维修的问题。

网友:
这幅图给人创造出许多想象力。油缸缸耳的支架为什么不可以做成剖分式的,方便安装,而没有必要改油缸耳。

网友:
有的开口销!很多耳轴的都是这样的  摆动

网友:
安装座是可以拆开的,要拆油缸的时候拆掉一边的安装座,然后可以把油缸拿下来。

网友(2010-08-08):
,,,,这就是最普通的头部铰轴啊!!!都想哪里去了

网友:
方法很多,8楼正解!!

网友:
这机器好像我们的机器啊 是不是BARWELL的机械啊 是的话联系我啊

网友:
支撑油缸的两个侧板是分开的.安装时,单个装.最后用两个双头螺杆拉紧. 此油缸前端像是铰轴
油缸可沿铰轴中心摆动

网友(2010-11-12):
不是旋转,是摆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