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管路酸洗---请教

楼主(2009-07-21):
在我们厂定做的一个液压系统中,液压管道全部是采用不锈钢(1Cr18Ni9Ti)的,管接头中的接头体、焊接头也是采用此种材质。但是管接头中的部分螺母确实碳钢的。制造厂家说:碳钢的螺母不能与不锈钢管道一起酸洗,否则会碳钢螺母的螺纹会被"洗掉”。所以,对带有碳钢螺母的不锈钢管道他们用酸洗膏清洗。但是,我在网上查了一下,酸洗膏只能清除掉在不锈钢接头焊接时的“回火色”,增强其抗腐蚀能力。
    由于工作经验不足,请问管道这样酸洗是否会符合液压系统的要求。特别担心在系统循环冲洗时其清洁度达不到要求。由于有伺服阀,我们要求清洁度为NAS1638 6级。

网友:
这样的管道可以正常酸洗,然后再用酸洗膏补除焊缝黑处。很多项目都是这样过来的,没问题。

网友:
期待最终的结果。

网友:
不能用酸洗是正确的,因为酸会和镀锌螺母上的镀锌层发生化学反应,倒不是将螺纹能洗掉。
建议采用液压油循环冲洗,要保证NAS6级清洁度从如下两方面保证:
1,清洗油液速度足够高,油液要达到紊流状态,即雷诺数大于4000.
2,清洗系统安装在线检测清洁度检测仪(颗粒计数器)。

网友:
我来说两句:
1.在测试和试机械前,把伺服阀用普通的阀替换下来,在压力油路上旁通接装一个3R过滤器,利用油液对系统和管道进行循环清洗,清洗几天后,在把伺服阀换上,
2.我们公司常常在伺服的控制油路上接高压过滤器,这样可以保证伺服对油液的精度要求.

网友:
用稀酸能洗么

网友:
“雷诺数大于4000”,呵呵,单单10通径需要多少流量啊,算算吧。这样做冲洗要倒闭啊。

网友:
通常液压管路的酸洗是将一次安装好的管路拆下来,置于酸洗池内,经过脱脂→水冲洗→酸洗→水冲洗→中和→钝化→水冲洗→干燥→喷防锈油→封口等10个步骤后再在设备上进行二次安装。

网友:
这个还真的没接触过  还需要学习继续努力

网友:
期待有更好的答案   学习了

网友:
学习各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