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精密铸造中,硅溶胶与水玻璃工艺差别

楼主(2009-07-21):
在精密铸造中,硅溶胶与水玻璃工艺有什么差别,据我了解这两种工艺的价格相差十几元/公斤(同一款零件,同一种材质,如WCB材质)。两种工艺在 模具-》射蜡-》制壳-》脱腊-》烧注 过程中所使用辅料及工艺有什么不同,及最终对产品的性能及表面状况的影响。

网友:
简单的说硅溶胶的比较精密,水玻璃的比较粗糙。

网友:
什么是水玻璃?

网友:
使用硅溶胶比使用水玻璃生产的铸件表面质量好,尺寸精度高。根据铸件质量的要求而选用,不能只从价格考虑。我的邮箱:pyhsz@163.com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前情况是这样的,我将我们产品图纸给厂商报价,然后他们报了两种价格,一种是水玻璃铸造+机加工费用,另一种是硅溶胶铸造+机加工费用。  所以我想了解我应该选用哪种工艺,同时对产品有什么影响。如是表面质量不一样,那两种工艺各能达到怎样的精度等级(最好附上相应的标准),及是否有其他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