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星齿轮设计---请教

楼主(2009-07-21):
我在设计一个小行星齿轮减速机构,发现有齿轮啮合上有齿轮啮合不上,请问行星轮设计有什么要求吗?各位大侠请赐教! 我设计的行星轮减速机构齿数是中间齿轮36齿,行星齿是34齿。齿圈是104齿。

网友:
发结构图看看,你的齿数分配可能有问题,中间轮与内齿轮的齿数和常规情况下应该是行星轮的整数倍,否则行星臂就不等分了

网友A:
你的設計應該沒大問題,只是不能採三枚行星設計.否則將產生拘束咬合干涉.採四枚就可成立..以模數1及速比1/3.888為例如下

网友:
一点建议:太阳轮齿数加两个行星轮的齿数和,可以设计成比齿圈的齿数少一或二。这样太阳轮就可以正变位,以增强太阳轮的强度。太阳轮的是系统寿命的瓶颈。再有,楼主的齿数都设计成偶数,这是最忌讳的,设计手册会跟你说为什么。

网友:
说白一点吧:一对都是偶数齿的齿轮,运转起来,老是磨着同一个地方,这样会加速齿轮的磨损。(以前上课老师说的)

网友:
检验尺寸,齿轮尺寸及与轴的同心度。
行星轮数目好象也不好

我前几天就出现了几个这样问题,装了一天,几个地方老卡起,旁边一个嘴长的人说这没设计对哪没设计对,搞的我火大。
后来冷静下来仔细检查,发现一个太阳轮外径偏大7丝,因为是线切割的,一般分度圆也会相应增大,重做。
还有一组三个齿轮啮合,也是老卡起,明显后装的轴歪起的,检查齿轮没问题,想办法打跳动,差十多丝,气死我了,重做,能装了。

公司要啥没啥,检验工具就卡尺与千分尺,跳动仪是检验其它零件用的,当时别人说你设计错了,但你又怀疑质量有问题,可又没东西检验,真气人呀。

网友:
说白一点吧:一对都是偶数齿的齿轮,运转起来,老是磨着同一个地方,这样会加速齿轮的磨损。(以前上课老师说的)
引用 网友B:

因为这样,所以齿轮副与链轮副的齿数最好互质。

另外,楼主就这样做设计?等做出来才发现啮合不上?

网友B:
因为这样,所以齿轮副与链轮副的齿数最好互质。

另外,楼主就这样做设计?等做出来才发现啮合不上?
引用 网友C:

没什么,把行星架重做一个就是了

网友(2021-07-30):
引用 网友A:
你的設計應該沒大問題,只是不能採三枚行星設計.否則將產生拘束咬合干涉.採四枚就可成立..以模數1及速比1/3. ...

这是啥软件,请教一下。

网友:
计算齿轮配比的一半用啥软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