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定紧固件锁附压力和压强?

楼主(2009-07-21):
如何测定紧固件锁附压力,压强?
比如说我需要锁紧后达到30MPa,而且要保持30MPa,
如果测定它是否达到30MPa呢?以及如果测定它的后续变化呢?比如一段时间后它是否还是30MPa?
请各位赐教,感谢!

网友:
做实验可以用压力传感器

一般紧固件我们用带读数的扭力扳手,设定扭力值,当扳手的扭力达到这一设定值之后,即不再加力。

网友:
呵呵,我想你是要测面压吧,可以根据你的螺栓直径和法兰面大小换算成扭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