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定紧固件锁附压力和压强?

楼主(2009-07-21):
如何测定紧固件锁附压力,压强?
比如说我需要锁紧后达到30MPa,而且要保持30MPa,
如果测定它是否达到30MPa呢?以及如果测定它的后续变化呢?比如一段时间后它是否还是30MPa?
请各位赐教,感谢!

网友:
使用有保持功能(即恒应力)的万能材料试验机再配以恰当的夹持辅具即可。若有普通万能材料试验机也可以考虑进行微机控制改造,添加上述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