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上标示车螺纹M20,螺距是多少,怎么算的?

楼主(2009-07-21):
请问一下,图纸上标示车螺纹M20,那么它的螺距是多少啊,怎么算的
以前也学过,但后来一直做的是英寸车螺纹,也就忘记了。现在想不起来了,特来请教各位!

网友:
标准粗牙。你可以查,很多书上都有。20的粗牙应该是螺距2mm,螺距不是算出来的,是规定出来的。这就是标准

网友:
m20标准螺距2.5,这都是标准的,可以查到

网友:
M6~M20的粗牙普通螺纹为:M6-1,M8-1.25,M10-1.5,M12-1.75,M16-2,M20-2.5

网友:
有标准的,学会查

网友:
如果没有标出螺距按标准的做,如果标准如M20*2的,就表现螺距是2

网友:
图纸没标螺距就表示是普通粗牙,M20的普通粗牙螺距是2.5.

网友:
图纸上一般粗牙螺纹是不标示螺距的,只有是细牙螺纹时才会标示出具体螺距来!

网友:
同意8楼的说法

网友:
标准M20是2.5

网友:
普通牙是不标注的,如细牙之类才标!象M20就是普通牙,不用标!加工成M20*2.5即可.M20*2就是细牙,加工牙距2.0!一般书上都有啊?你不看工具书的啊?

网友:
是2.5的螺距

网友:
同意楼上的   不会可以查书   现行的《金属切削加工手册》的3.49处是螺距标准

网友:
若未标注,则表示普通螺距,国标有规定!下个看看吧

网友:
对,应该是粗牙M20×2.5,标准普通牙距

网友:
楼主得了网络依赖症了!不过看来是很相信我们社区啊

网友:
图纸没标螺距就表示是普通粗牙,M20的普通粗牙螺距是2.5.若你是做螺纹孔,底孔是20-2.5=17.5MM.

网友(2009-10-18):
标准M20是2.5    可以查表啊

网友:
m20标准螺距2.5

网友:
查标准啊?这在设计行当是最基本的了,那本标准都有螺纹

网友:
标准M20螺距是2·5

网友:
未标注螺距都是标准螺距啊,M20X2.5书上有的呀。
/ \6 @" ?/ j# N4 L如果标注M20X1.5或者X2表示螺距为1.5或者2。M20-6H或-6G或者7H或7G表示螺纹精度。检测可以买标准的螺纹环规和螺纹塞规。

网友:
这可以查表的呀,不知道楼主是不是很多年没做机械了

网友:
搞机械不会这都不知道吧,这是国标

网友:
这是作为一个车工必备的知识!!!别的我就不想说了,M12  P=1.75  M14/M16  P=2.0   M18/M20/M22  P=2.5  M24/M27  P=3.0mm  看样子你是刚接触车床。在车工工艺学中都有。

网友:
是标准,可以查

网友:
有标准的,标准M20是2.5。图纸上一般粗牙螺纹是不标示螺距的

网友(2009-11-20):
标准M20是2.5,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