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过程中的工序和工步---请教

楼主(2009-07-21):
装配过程中一个工序包含若干个工步,那么一个工序内部的工步之间的联系是否比不同工序间的工步联系更频繁也更紧密?还有就是一个工序必须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工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 B3 {' x4 ?( O: j9 h工序是指整个过程的一个顺序,比如从青岛去北京办事,路程是一个工序,可以是火车、飞机、汽车等,但是每种方式的工步不同,比如买票这个工步就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