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声器背压测试——请教

楼主(2009-07-21):
请问:1.消声器的背压差只能在发动机上测试吗?
% k% C  }  J4 f5 `         2.单缸发动机消声器的背压如何测?因为其进排气管与消声器味一体!

网友:
做一只工艺消声器(消声器的排气管焊接一引管),用高度压力机分别测量六个工况点就OK了

楼主:
高度压力是什么仪器

网友(2010-11-04):
高度压力是什么仪器,给个定义撒

网友:
用水银柱 就可以了,看压差 就是背压~

网友(2011-05-22):
按QC/T 631-2009 汽车排气消声器总成技术条件和试验方法 的5.5.4,消声器排气背压测试只能在只能在发动机上做.如果不在发动机上测试,装消声器时的背压与空管时的背压如何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