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压力锅拔模后为什么出现台阶呢

楼主(2009-07-21):
拔模后怎么出现台阶了呢 ,是什么原因呢?求助。

网友:
只要拔模边缘到拔模底部的高度乘上Tan(拔模角)
大于壁厚与UG公差的和的值
就会出现这个情况
不信你可以增大壁厚
或者调小拔模角!
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
原来真的是这样  谢谢机械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