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调谐时 联轴器噪声很大---请教

楼主(2009-07-21):
最近做了个装置  用安川伺服电机(Σ—V)经联轴器带动滚珠丝杠
第一次调谐(为设置转动惯量比)时,噪声很大,初步判断是丝杠和电机轴不同轴,于是拆了返工,重新装配。但限于没有检测工具,没有测到同轴度。
第二次调谐还是同样问题,联轴器和电机处异响很大,具体原因不明。正常前进后退没有问题。
我们商量准备在联轴器上做键槽,丝杠上也铣键槽,但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也不敢下手。老板说是只要能正常运动就行,就不调谐了。

但还是很想知道什么原因,不知大家在做工程的时候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

网友:
好像安川伺服都会这样子啊
以前用(Σ—II)也会,但是转动惯量比设小一点就不会了
设大一点就噪声很大。后来也找不出什么原因?

网友:
没噪音的情况楼主见过吗?
伺服系统的频宽是多少?机械系统的固有频率是多少?
搞清楚这两点就明白了。

网友(2009-10-28):
没有检测工具还调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