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中要怎么画齿轮啊?

楼主(2009-07-21):
我是个新手,想画个减速器 ,不会画齿轮,
要怎么弄,最好有详细步骤
谢了
4.0的

网友:
你看看这个吧,应该对你有帮助!

网友:
你到网上找一下UG的外挂,里面有许多标准件,你的齿轮里面有,不用画的。

网友(2011-01-08):
下载了UG6.0正在学习,

网友:
用参数化建模很简单的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去网上下载点资料学习一下就OK了

网友(2011-04-29):
回复 网友A:

那参数化建模怎么弄啊

网友:
一般都是用的参数做的,要学会编辑就行了,渐开线方程要记得

网友:
UG里设好参数就会自动生成齿轮的,我刚刚还画出来了个,只是我今天第一次接触UG,乱画出来的,具体画法我也不清楚,但我知道UG里有,呵呵

网友:
有啊,不知道在哪,说是有个标准件库,刚下载下来,还不知道怎么用呢

网友(2011-09-11):
附件里的公式是什么呢?

网友:
不用那个,公式算法怎么画齿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