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和油温度有关?

楼主(2009-07-21):
液压站缺少油温传感器
现在只好先设置成主泵启动循环泵就启动
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在工作一段时间后,还是会出现压力不足的情况,是否因为油的粘度降低然后导致内泄漏的?
 因为以前出现过这种因为油温过高出现的压力不足的情况,停用了几个小时自己就恢复工作了。 所以我判断是这样 。
高手来分析下,谢谢!

网友:
会不会哪堵了?过滤网之类的?

网友:
你的系统有保压要求吧,保压多久?能否发原理图来分析分析。

网友:
其实内泄的原因是一分为二的,油液温度高乃浓度变小时一方面,另一方面零件磨损也会导致内泄增加,请一方面对油液做温度监测,另一方面对零部件也要进行检查,可以做更换对比操作。

网友:
1

没有油温表,可以用手摸油箱.如果你的手在油箱碧能够忍受得了5秒以上,那么油温一般在65度左右.如果忍受不了,那么可能在70度以上了,此时油温过高了. 压力保不住,跟内泄漏很有关系.阀本身,或者阀的安装,特别是对于插装阀,更是如此.必须根据具体情况来分析.

网友:
一般邮箱都装有带有温度显示的液位器,你的邮箱装了没有!

网友:
提高油的粘度。

楼主:
结果是安全阀密封损坏

网友:
觉得用的很费劲,还不如在油箱顶部加个温度控制器或者温度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