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油缸的进出油口大小怎么选择?

楼主(2009-07-22):
油缸的进出油口大小怎么选择,标准是什么?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这个没有标准,根据流量、速度算的

网友:
一 可以根据标准油缸选
二 根据系统的流量及速度计算所需要的通径 圆整得

网友A(2009-08-23):
根据机械设计手册上推荐的尺寸就可以。

网友:
没有标准,根据流量、速度算的

网友B:
根据油缸要求的运动速度和油缸大小计算所需流量,然后通过流量和油口流速计算油口面积,其中油口位置的流速是有限制的,速度过大,液体会呈紊流状态,所以流速不能过快。

网友(2023-07-20):
引用 网友B:
根据油缸要求的运动速度和油缸大小计算所需流量,然后通过流量和油口流速计算油口面积,其中油口位置的流速 ...

你好,两个油口都按回油口速度来设计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根据机械设计手册上推荐的尺寸就可以。

机械手册的哪里呀,我没查到呢,盼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械手册的哪里呀,我没查到呢,盼复

我知道

网友(2025-07-22):
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根据流量、速度算的

网友:
少时诵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