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倒角深度同轴度测量

楼主(2009-07-22):
大侠们,请看孔倒角后的深度和两面倒角后倒角的园的同轴度咋测呀?

楼主:
咋没人关注呢?急呀

网友:
像MITUTOYO的圆度测量仪之类的,楼主不妨找些资料参考一下,但愿能有所帮助。。。

网友:
文件打不开......

网友:
回楼上,安装CAD才可以打开的。
不知道啊,可以用影象仪试试,找12.6的圆心,然后手动摇到倒角圆,看看X、Y方向的半径差,计算出大概值;
如果机器能转到CAD里面可以在软件里面测量并计算(老机器才会这样,现在的机器都直接可以测量的)
这两个方法都和取点有很大关系,重复性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