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夹具的设计

楼主(2009-07-22):
讨论:夹具的设计
零件图如下:

毛坯为φ50的棒料

楼主:
如果先加工螺纹孔,如何能保证铣出来的凸台的对称中心在螺纹孔的中心上?
如果先加工凸台,螺纹孔该如何加工,怎样找正才能方便找到凸台的中心?
能否通过夹具实现,请教这个夹具该怎么做?

网友:
楼主想用车床加工吗?

楼主:
上面的圆台肯定要用车床加工啊,下面的八边形只能用铣床加工

网友:
设想先用铣床加工底,然后到用车床加工圆台,最后用车床的尾座攻丝螺纹。

楼主:
但是这会产生一个问题如何在车床上装夹?如果车床是三爪卡盘呢?

网友:
条件:
1. 四方凸台是否加工;
2. 要求的同心度多少.
满足1且同心度要求不高完全可以在车床上加工,用一对V型铁即可.   这个形状"<◇>".

楼主:
G766115 网友好
四方凸台需要加工,同心度要求很高,φ0.005,如何做一个工装使它的同心容易找正

网友:
图纸没公差,要达到0.005的同轴度?普通机床很难达到,普车的机床跳动就已经超差了,做再好的工装也没用。

楼主:
孤酒网友好!请问数控车能不能达到呢?

网友:
先铣四方凸台,然后用花盘或四爪在车床上加工圆台,最后用车床的尾座攻丝螺纹。楼主没用过花盘或四爪吗

楼主:
四爪和花盘用过,但是如何保证螺纹孔和四方凸台的同心,难度很大,当然螺纹也可以在铣床上直接攻,但不如车床精度高,如果用车床,如何找正才能保证同心度

网友:
一个螺纹孔的位置需要那么高精度吗?它本身就有很大的间隙,装配其它零件时,这点同心度都可以忽略不记了。
如果改成孔的话用数控电火花机自动找正中心,凸台都先加工好,这样位置应该很准就是孔大小会有公差。

网友:
这是我回答的另一个话题的图片,在这儿也能用,可以参考。

网友(2009-08-23):
螺纹孔要那么严的位置公差干嘛,你的螺纹本身的精度是几级哦?

网友(2010-06-22):
先加工螺纹,小端圆再切断,再靠小端圆定位(可用油压盘),铣四方。

网友:
按"Ctrl+Enter"直接提交

老鹰 -10

网友(2010-07-22):
楼主,孔和地面该用垂直度来表示。螺纹中经和的小外圆用同心度表示没错,但我看你用同心度表示还要来保证滴面,我有点晕。。。尺寸看不清楚,只能用这种表达方式了,先加工好大外圆,和小圆,这样同心度肯定绝对的保证了。在加工的过程中,用中心钻在端面上点个窝,这样有助于钻孔的下道工序,以低面地位钻孔,如果用有台阶的三抓卡盘,你卡不准的话,我也无语了,在上铣床加工四面。

网友:
接上面的问题,如果同心度要求0.005,那我先问你,你的螺纹公差多少?还有,这个东东谁能把螺纹攻到垂直0.005,如果有的话,出来研究下。

网友:
做个中间是丝扣柱,四边带对刀槽的模具,将凸台半成品放上就行了,图样改天发,太晚了,先睡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能把螺纹做同心和垂直0.005MM?????

网友:
是不是错了一个单位,跟客户好好谈谈,这螺纹怎么加工,夹具都是些小问题

网友:
一个螺纹的同心度要求那么高似乎没有意义

网友:
应该达不到,精度似乎要求太高了点,而且机床震荡一般不容易控制,还是试试把刀架,底座,工件设计成一个整体,震荡幅度一样大。这样相对就不会再震荡了

网友:
螺纹同心度要求那么高?没有意义

网友:
这样的要求太苛刻了,楼主不会只多航空设备的吧,首先普通机床跳动就已经超过了根本就不能保证,
用立式数控车床看看,或者好一点吧 这加工难啊
孔的同心度保证用凸台的外圆定位 应该可以没有大的问题

网友(2010-11-16):
肯定是搞错了吧,我还没有见过螺纹孔有要求那么高公差的

网友:
应该用数控中心吧 还是楼主就想车出来有点难了

网友:
在车床上一次加工圆台和M5螺纹.最后加工方形.
不过一个普通螺纹应该不要这么高的同心度的.

网友(2011-04-10):
一次成型,才能达到如此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