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变位齿轮一个不变位齿轮啮合有什么影响

楼主(2009-07-22):
如题,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有可能根本转不起来

楼主:
有可能根本转不起来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详细讲一下?

网友:
正常啊,变位只是为了中心距或齿轮受力需要,只要符合齿轮啮合条件就行。即:
1、两齿轮的法向模数相等
2、法向压力角应相等,
3、同时两斜齿轮螺旋角还要满足:
其中,外啮合时, 旋向相反,取负号;内啮合时  旋向相同,取正号。

楼主:
正常啊,变位只是为了中心距或齿轮受力需要,只要符合齿轮啮合条件就行。即:
1、两齿轮的法向模数相等
2、法向压力角应相等,
3、同时两斜齿轮螺旋角还要满足:
其中,外啮合时, 旋向相反,取负号;内啮合时   ...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明白
我问有什么影响,原因是什么

网友:
正常运转,没什么大问题,只不过相对来说更易磨损而已

网友:
正常运转,没什么大问题,只不过相对来说更易磨损而已
引用 网友C:

那还不够呛,硬要转动也能转,可磨损不也是一种破坏吗

网友:
正常运转,没什么问题,为了中心距而变位

网友:
补充楼上一点:变位一是凑中心距,二是保证小齿轮的强度,
对传动没影响

网友:
齿轮的"齿"与"槽"是用相同模数的齿轮刀具加工出来的,一个是标准一个是变位,特别是负变位啮合时"齿"与"槽"由于空间不够会卡住的.无法旋转

楼主:
受益非浅,希望有更详细精准的答案

网友:
有什么影响?是想知道受力方面,或是强度方面的影响?一般采用变位只有几种情况:1、凑中心距。2、少齿加工的根切。3,有的齿轮齿根受力强度不够。4,我以前老搞的,为了节约,维修时把大齿轮修复,另做一个变位小齿轮。受力的影响,正变位齿尖,承载可能要小一些吧,负变位齿宽,承载可能要大一点吧。不知道你想要知道什么?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
变位一是凑中心距,二是保证小齿轮的强度,
对传动没影响

网友:
正常运转,影响只是配合侧隙大大小变化。

网友:
能正常啮合
变位的目的是为了凑中心距或为了增加小轮强度,延长小轮寿命。

网友:
首先变位齿轮是为了更好的满足齿轮弯曲强度和接触应力   就目前为止 我们所见的齿轮变位的情况是大小两个轮子都有变位   就楼主所说的一个变位一个不变位在理论上是说的通的 就是效果如何但是有待实践  楼主不妨自己研究一下

网友:
具体问题要具体对待,泛泛而谈很难讲清楚。

网友(2009-10-28):
回复 网友D:
我现在改造的一台滚齿机其挂轮就是一个变位一个不变位

网友:
计算出总的变位系数后,分配下来,有的就是一个变位一个不变位。

网友:
不会影响传动的 变位的目的是为了调整中心距,有时候也是为了增加小齿轮的强度和减小滑差,

网友:
一般没·有什么影响;
因为一般齿顶隙c*m=m,
而变位系数一般比较小,为0.2,0.3,0.1
m的取值,小的一般就是0.4了,0.4>0.3,两啮合齿的齿根与齿顶就不会发生干涉

网友:
我还要说明一点,大家谈论问题之前,查看一下课本将最基本的知识了解后再发表问题,不要搞得太低级,有些问题在大学时期就应该懂得的,可是工作几年了还是不会那就不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的观点不对,增加变位系数后,但是分度圆没有什么变化,啮合量的变化很小,几乎不会法身啮合不上的事故
除非你的变位系数设置的太大

网友:
对传动无丝毫影响!

网友:
没有影响,会有这种情况,大齿轮不变位,小齿轮变位

网友:
没有影响,这种情况常有,大齿轮不变位小齿轮变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