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密封件之间的尺寸有固定的值吗

楼主(2009-07-22):
请问密封件之间的尺寸有固定的值吗?比如导向环和Y型圈之间,导向环和防尘圈之间,这个尺寸固吗?

网友:
没有,根据具体情况安排

网友:
依设计要求而定
能满足试验就行

密封性能当然是越高越好了啊

网友:
密封圈两端的壁厚要能承受压力的载荷

网友:
依设计要求而定
能满足试验就行

密封性能当然是越高越好了啊
引用 网友A:

也别高过头,这意味着成本的大幅度上升。

楼主:
一般5mm-20mm都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