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动惯量---请教

楼主(2009-07-22):
大侠们,有谁知道转动惯量的检测方式?
       直径为96mm厚度为4.5mm   急呀!

网友:
理论上其惯性半径为sqrt(2)*R,其转动惯量为m*R*R/2,不知您为何说要检测?是要更精确的数值吗?
如果非要检测,可运用角动量定理,Jω=Tt,用恒扭矩电机驱动之,测量几次驱动时间及被驱动件的角速度值,可得出转动惯量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