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设备轴承进水了,请各位高人指教

楼主(2009-07-22):
由于受洪水袭击,机组设备轴承大都浸水了,我现在采用的方法是:打开轴承压盖,用煤油或柴油刷洗轴承油脂,开动320立方制氮机,产生99.6%的粗氮,通入压缩空气管路,用内径8毫米的尼龙管,接上气动管路吹扫枪吹扫清理。不知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 ?请各位高人指教,谢谢!

楼主:
暴雨袭击,大坝决口,车间地面以上290MM积水,电机、工控机、控制柜、传动轴承等都一塌糊涂,请大家多多帮助啊!

网友:
这么棘手啊。

网友:
是开放轴承吧

换油脂就OK了
没必要担心

密封轴承的话
一般不会进水和异物等杂质

要是觉得进水了
看一下油脂的颜色
未变色或者轻微变色都可以正常使用
必要时测定含水率  对照设计值处理  更换

换完油脂 密封就行了

担心的话把进水的轴承发一照片过来分析一下吧

楼主:
楼上的草原蒙狼 谢谢你了!
由于我们是冷轧、镀锌、彩涂连续生产机组,不容忽视,因此要求严格了些,望热心的朋友们再出出好点子,谢谢啦!

楼主:
谢谢本贴老鹰给予限时高亮。大水无情,人有情,祝愿社区兴旺辉煌!

网友:
楼主,假如我是你,不会再想其它办法,老老实实该揭盖的都揭盖,发现有问题的一定彻底清洗,换新油,没有其他想法,其他措施只能误了你,

网友:
过街蛤蟆老兄真是个“天才”。

楼主:
谢谢楼上了!我们正在24小时连续抢修,按照主题的方式清理、干燥、润滑,就是想请各位费心多支个招,既然楼上让我脚踏实地去清洗,那就这样安排了,谢谢大家啦!

网友:
另类想法:用电吹风烘干轴承,再涂油脂好些。

网友:
如果密封不好的话,可能会有杂质进入轴承保持架内,这个不容易清理出来,尽量做清理工作吧,轴承寿命可能会受影响。后期生产时注意定时定期检查轴承的温升、振动、噪音。

楼主:
谢谢关心我的各位朋友了,我们只好认真仔细的清理,也感谢楼上提醒注意定时定期检查轴承的温升、振动、噪音。

网友:
一定要先弄干再换油密封

楼主:
谢谢关心和帮助我的各位朋友了!经过16天的全面拆解、清理、润滑,有两条机组现已冷联动试车成功,热负荷生产也顺利展开了。只有受损较大的热镀锌机组未能冷联动试车,但基本已单动完毕。在此衷心感谢机械社区的热心朋友了,也感谢社区提供的良好平台,谢谢!

网友:
应该说没有那摩严重,原理上讲,进行彻底清理后补油即可!

网友:
对这个办法最实用,一定是内行  我专也做轴承  http://shop58919813.taobao.com/ 来坐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