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器进水了,请各位高人指教,急!

楼主(2009-07-22):
由于受到洪水袭击,我这里的机组设备被水浸泡了,各类齿轮减速机、行星齿轮减速机、摆线针轮减速机、涡轮蜗杆减速机等大小82台减速器全部进水了,造成箱内油池的污染。请各位高人指教,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快速彻底清洗油池内部,好进行换油工作。谁知道有哪种好方法啊?急!谢谢!

网友:
不会是刚日全食引起暴雨搞成水灾了吧,爱莫能助,帮你顶一下,希望赶快有高手支招

网友:
采购一台自动换油清洗机即可解决。

网友:
很多减速机只有一个加油口,自动换油清洗机怎么清洗啊,说说原理吧。

网友:
你是什么设备上用的减速机?最好还是能够拆开后专业清洗,再安装。

楼主:
冷轧、镀锌、彩涂机组上用的减速器,大的可容纳600多公斤齿轮油,小的是1.5KW行星摆线针轮减速机,大小不一,共82台,拆解对于企业不太现实,求助各位了!谢谢帮助啊

网友:
如果是冷轧设备,劝你还是完全解体、清洗、再组装,重新加油,否则你凑合用精度也差了。

楼主:
谢谢楼上了,请教那要是彩涂和镀锌设备如何处理呢?

楼主:
暴雨袭击,大坝决口,车间地面以上290MM积水,电机、工控机、控制柜、传动轴承等都一塌糊涂,请大家多多帮助啊!

网友:
只要没进泥巴,多换几次油,多低速运转下吧。+ r6 N: R8 c5 j5 K
齿轮箱放油孔都是在最下面的部位。

楼主:
今天放了一多半减速器的齿轮油,发现减速箱油池底部都是沙和泥啊!并且油池底部放不干净,我购了6.5吨齿轮油,82台全部更换约需6吨油,还有约3桶富余,不知还有哪种解决的好方法呢?望各位高手帮忙!

网友:
先用水枪把泥沙冲走,然后用电吹风烘干。

网友:
底部较深的话,泥沙是不容易上来的,长久没换油的一样很脏。

齿轮箱底部不光有存油的作用,另一个大的作用就是存污。

网友:
烘干后,加油多运转几次

网友:
自然灾害的事情,无可抗力,我以前厂也淹过一次,结果所有机床的电箱和电机都拆洗以后才能运转,没办法的。比如电机里的线圈,不拆下来,根本没法。

楼主:
底部较深的话,泥沙是不容易上来的,长久没换油的一样很脏。

齿轮箱底部不光有存油的作用,另一个大的作用就是存污。
引用 网友A:

另一大作用就是存污,这方面你真是是专家。由于油池一人多高,池底污物还是放不干净的,没办法,只好购买新拖把吸取油污了,清理出来很多泥沙,不过还是有很多死角,只好用煤油冲洗几遍,才感觉放心点,不知是否可以了?衷心谢谢关心我的朋友们!

网友:
晕,原来是外部油池呀。
只要减速器没进泥沙就很简单了,把池子洗干净,油换了,把进油管(可能有水、泥)的全洗干净就行了。

尽快通油运行下,不然很容易生锈的。

楼主:
还是发几幅图片吧,这样大家会有更多好建议啊

这个地坑—6米,减速器高度约2米,正在清理中

正在吸取内部油水混合物

清理后的齿轮表面已经有锈蚀了

网友:
齿轮表面尽快清理上油。
淹到这个程度,我认为还是要拆了清洗,以防后患。

网友:
最好的方法是用新油多冲几边,边冲 边放,

网友:
那些用来冲洗的油 干燥过滤后 是还能用的 不要浪费了

楼主:
谢谢关心和帮助我的各位朋友了!经过16天的全面拆解、清理、润滑,有两条机组现已冷联动试车成功,热负荷生产也顺利展开了。只有受损较大的热镀锌机组未能冷联动试车,但基本已单动完毕。只是又浪费了3吨清洗用油。在此衷心感谢机械社区的热心朋友了,也感谢社区提供的良好平台,谢谢!

网友(2009-09-16):
在什么地方啊 哈······重新发一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