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液压缸怎么改?

楼主(2009-07-22):
能不能将一条行程250MM,杆径28MM.缸径45MM的单作用油缸改为双作用缸?如果可以该怎么改

网友:
买个新的不就好了么,你改的成本肯定比新的高

网友:
得了解你现在单作用缸的结构才能够判断又没必要改

楼主:
各位,我现在发一张照片上来。大家看一下。给点意见

网友:
回复 网友A:
  D0 q  e" r7 s/ P外形不能判断

网友:
不如从新加工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