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锈钢表面焊接普通螺母可以吗?

楼主(2009-07-22):
假如说不用普通螺母,用不锈钢材质的螺母可以吗?我的产品是要防锈的

在线等比较的急的问题

网友:
完全可以,我们产品上有类似

网友:
可以,我们的工艺5年前就量产生产了

网友:
既然是要防锈的,那就用不锈钢螺母。
焊接性能查一下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不锈钢 和不锈钢比较好焊接

网友:
当然是同一种材料好啦!

网友:
一定要选用不锈钢的焊接螺母

网友:
经常电焊上不锈钢螺母

楼主:
不锈刚螺母多贵啊

网友:
一个螺母没多少钱,你用多大的螺母?既然要防锈,成本增加一点点没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