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感器接口数据传输问题,急~

楼主(2009-07-22):
传感器做好的接口可以接一根电缆线直接传送数据吗?还是要通过软件来实现数据的传输? 请高手指点!谢谢啦

网友:
信号的传输,先看有变换还是无变换,

1 已经变换成标准传输信号的,在一定距离内作屏蔽传输就可以,超出距离,另外处理,

2 没有变换的信号,比如热电偶,加补偿传输,变换以后可以输入控制设备,

3 有些传感器,是数字传输的,只要电压等参数合理,可以进控制设备,

主要是你先分辨信号,到底是什么?

网友:
听不懂楼主到底在说什么。
楼主先要搞清楚概念:传感器,变送器,模拟系统,数字系统。
这些不清楚,怎么搞?
要不楼主具体讲讲你的系统的配置先。

网友:
把你传感器的品牌,型号报上来,大家给你分析一下

网友:
看说明书就好了。不懂咨询供货商。

网友:
楼主提的问题太笼统了。如果编程计算机与工控机联机一般需要联机软件,传感器种类很多,一般都是直接传输检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