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汽油机化油器---请教

楼主(2009-07-23):
168化油器中在我们靠近滤清器的那一侧?除了有正常的进气通道外.还有两个小孔.不知起什么作用.

还有.在靠近机体的那一侧.也有一个小孔.又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
靠近空滤器的那一侧的两个孔,左边的是怠速空气量孔(安装孔),右边的是主空气量孔,后面的是油杯内压力平衡孔。

楼主:
左边的是怠速空气量孔(安装孔),右边的是主空气量孔

看得不是很懂.可以说得简单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