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座标的室温及湿度一般控制在什么范围

楼主(2009-07-23):
公司内的三座标现在的室温在24~26摄氏度,湿度在60~72%,但在使用过程中自动转换测头方向测量时经常出现异响,请教各位高手,三座标的室温及湿度应控制在多少?

网友:
测量机是计量检测仪器,它的正常工作温度应该是20℃±2℃。测量机的长度基准-光栅是在20℃时修正的,测量机也是在这个温度情况下装配调试的,当温度偏离太大时会对测量精度造成很大影响。

网友:
温度同意楼上的,湿度通常40%-60%

网友:
测量机的工作环境温度说明书应该有说明,他的工作环境温度应该没有这么高的要求,实现其精度要求是比如校正时,温度湿度要求相对要求高,

网友:
对于不同的机器对温度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我们精度的基准温度都是20度, 因此当实际温度不是20度时需要带入温度修正,而温度修正的大小(即工件的膨胀系数)于测量件的材料有关,不同的材料其膨胀系数是不一样的.同时光栅的膨胀也一定要考虑进去的.
至于湿度侧只于机器的寿命有关,湿度太高则容易锈,太低则容易产生静电破坏微电子的!

网友:
楼主说的异响,应该是测头有故障了,不关温湿度,测头使用多长时间了?

楼主:
测头只是使用了2年多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哪种型号的三坐标设备,我司用的是ZEISS公司的,我把说明书的相关内拷过来,做一参考:

针对ZEISS 公司各型号的三坐标测量机,在保证机器测量精度的前提下,我们有不同的
具体温度要求。现列表如下:
机器 型号 温度范围 温度变化 温度梯度
Vista 18℃-22℃ 1.0K/h ;1.5K/d 1.0K/m
Spectrum 18℃-26℃ 1.0K/h ;1.5K/d 1.0K/m
Contura 18℃-22℃ 1.0K/h ;1.5K/d 1.0K/m
Contura Select 18℃-26℃ 2.0K/h ;3.0K/d 1.0K/m
Prismo Access 18℃-24℃ 1.0K/h ;2.0K/d 1.0K/m
Prismo Vario 18℃-26℃ 1.0K/h ;2.0K/d 1.0K/m
Prismo HTG( 5+7) 15℃-30℃ 2.0K/h ;5.0K/d 1.0K/m
Prismo HTG( 10) 15℃-28℃ 2.0K/h ;5.0K/d 1.0K/m
Prismo S-ACC(5+7) 15℃-30℃ 2.0K/h 5.0K/d 1.0K/m
Prismo S-ACC(10) 15℃-28℃ 2.0K/h ;5.0K/d 1.0K/m
UPMC 850 20℃±1K 0.5K/h ;0.5K/d 0.5K/m
UPMC 1200 20℃±1K 1.0K/h ;1.0K/d 1.0K/m
Carmet CNC 20℃±4K 1.5K/h ;3.0K/d 0.5K/m
Eclipse 18℃-24℃ 1.0K/h ;1.5K/d 1.0K/m
SMC-A 18℃-30℃ 2.0K/h ;8.0K/d 2.0K/m
SMC-B 20℃-24℃ 1.0K/h ;3.0K/d 1.0K/m
SMM-D 20℃±4K 1.5K/h ;3.0K/d 0.5K/m
SMM-RDS/DSE 20℃±4K 1.5K/h ;3.0K/d 0.5K/m

B 湿度
湿度同样对机器的使用有很大的影响。湿度过大,容易造成电子元器件的短路,需要配
备除湿机;湿度过小,容易产生静电,需要配备加湿机。
机器 型号 相对湿度
Vista 40% to 60%
Spectrum 40% to 60%
Contura 40% to 60%
Contura Select 40% to 60%
Prismo Access 40% to 70%
Prismo Vario 40% to 70%
B 湿度
湿度同样对机器的使用有很大的影响。湿度过大,容易造成电子元器件的短路,需要配
备除湿机;湿度过小,容易产生静电,需要配备加湿机。
机器 型号 相对湿度
Vista 40% to 60%
Spectrum 40% to 60%
Contura 40% to 60%
Contura Select 40% to 60%
Prismo Access 40% to 70%
Prismo Vario 40% to 70%

如有需要
我把说明书上载给你用

网友(2009-09-13):
三坐标不一定就在计量室使用吧,生产现场的温湿度要求不一定达标啊

网友:
湿度小于60%;温度控制在20 +/-1;对于1米的长光栅,温度变化一度会影响10 um左右;可以打开温度补偿功能,但是不会很精确的

网友:
问问你们的供应商工程师,他给你的数据绝对可靠!就一个电话的问题!^_^

网友(2011-04-10):
湿度通常40%-60%,看来这是公认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