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氏硬度是什么?

楼主(2009-07-23):
刚刚我在对NORYL 材料进行询价时,供应商给我报了个:  赵氏硬度80a ,各位大侠。我想问一下赵氏硬度是个什么硬度啊,我是做机加工的只知道 布氏 维氏 洛氏  ,可以换算吗?

网友:
我听说过绍尔A硬度,旧称肖氏硬度,是橡胶制品通常用的一种硬度,用绍尔A硬度计测定。
但尼龙时塑料,应该与金属一样,其硬度用布氏、洛氏和邵氏表示。
至于其间换算,应该就是肖氏与洛氏的换算。

网友:
楼主听错了,是“SHORE 邵氏硬度”也叫“肖氏”,橡胶尼龙都用邵氏A标度。
测量方法是针入法,有专门的测量工具,与布氏硬度和洛氏硬度不能换算。

网友:
楼主所提的问题,如果是2#及3#所言,是测量橡胶的硬度单位,那确实不能与测量金属的硬度单位互换的。

网友:
查了查硬度对换,的确无肖氏硬度对换

网友:
SHORE A,大多都这样标注,翻译为“邵氏”或者“肖氏”,主要是橡胶的硬度。下面是详细的介绍:

邵氏硬度  硬度是物质受压变形程度或抗刺穿能力的一种物理度量方式。硬度可分相对硬度和绝对硬度。绝对硬度一般在科学界使用,生产实践中很少用到。我们通常使用硬度体系为相对的硬度,常用有以下几种标示方法:肖氏(也叫邵氏,邵尔,英文SHORE)、洛氏、布氏三种。邵氏一般用于橡胶类材料上。
  邵氏硬度的测试方法:用邵氏硬度计插入被测材料,表盘上的指针通过弹簧与一个刺针相连,用针刺入被测物表面,表盘上所显示的数值即为硬度值。
  洛氏硬度的测试方法:用试验钢球能在被测物上砸上痕迹时硬度计表盘上所显示的数值即为硬度值。洛氏硬度约是布氏硬度的十倍,两者一般用于金属材料上。
  因测试方法不同邵氏硬度与洛氏硬度、布氏硬度没有换算方式,但用洛氏硬度计测过硬橡胶,当时数据是:邵氏硬度90 洛氏硬度27 。
  邵氏硬度 是指用邵氏硬度计测出的值的读数,它的单位是“度”,其描述方法分A、D两种,分别代表不同的硬度范围,90度以下的用邵氏A硬度计测试,并得出数据,90度及以上的用邵氏D硬度计测试并得出数据,所以,一般来讲对于一个橡胶或塑料制品,在测试的时候,测试人员能根据经验进行测试前的预判,从而决定用邵氏A硬度计还是用邵氏D硬度计来进行测试。一般手感弹性比较大或者说偏软的制品,测试人员可以直接判断用邵氏A硬度计测试,如:文具类胶水瓶,TPU TPR 塑料膜袋等制品。而手感基本没什么弹性或者说偏硬的就可以用邵氏D硬度计进行测试,如:PC ABS PP 等制品。如果度数是邵氏Axx,说明硬度相对不高,如果是邵氏Dxx说明其硬度相对较高。
  补充:
  邵氏的单位不够全面:
  1.A型的单位表达是:HA
  2.D型单位表达就是:H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