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胎式集装箱起重机,车轮转向机构是通过液压缸来进行操作的吗?

楼主(2009-07-23):
请问
轮胎式集装箱起重机,即RTG的大车车轮转向机构是通过液压缸来进行操作的吗?
使用液压缸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有无其他的方式进行车轮的转向?

楼主:
不知哪位能帮助解答下,先谢谢了!

楼主(2009-08-27):
顶下先。
目前做港机的,RTG的基本都做。
像振华,大重,NOELL中国。。。

网友:
哈哈,见识一下。

楼主:
首先,感谢老鹰把帖子至于高亮,置顶。谢谢!
希望哪位能够帮助解决一些问题
目前我所了解到的,振华是液压,电动都在采用,要看客户的意愿来选择。
NOELL,大重都是采用液压的方式
反映液压式存在着液压油泄露的问题。
。。。。

网友:
大车转向油缸,使用中除了漏油产生的问题以外,还会因为漏油产生活塞杆向下掉,底部的顶盘与地面摩擦,这是比较头疼的问题

楼主:
大车行走有转向液压缸,还有顶升液压缸,顶升液压缸主要是在车轮转向时,将整个RTG顶起,这样可以减小对轮胎直接与地面摩擦造成损害,减少使用寿命。

不知8楼的是从事港机这方面的设计还是使用者

网友(2009-12-01):
的确存在大车液压站液压油的泄露问题

网友(2010-03-17):
目前,RTG基本都带液压顶升和转场系统,问题最多的是顶升油缸的下落和转场的冲击,对于顶升油缸的下落可采用在油缸和底盘处加装磁铁来解决.转场的冲击问题不好解决.

网友(2010-11-16):
现在科尼起重机有一种不需要油缸的转向机构,但是需要增加行走轮的个数。靠电机转向。

网友:
漏油应该是小问题吧,有时电磁阀有坏的

网友:
我们公司做甲板机械,海洋平台起重机,船用克令吊。

网友(2011-03-29):
这个转向与高铁设备提梁机转向有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