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封箱问题---请教

楼主(2009-07-23):
此贴曾在工艺自动化中,发过,但是无人回应。
现转:包装机械中,看是否有高人厂家能制作。

我们的产品是将包装箱摇盖按下后,使用透明胶带封箱,然后在使用打包带打包。

现想取消封箱胶带。

包装箱摇盖使用箱钉或胶水将摇盖站住,在打包。请问此方案投入产出是否可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敢对其前景发表看法,但我想有如下新问题将产生,用订子的话在拆卸纸箱的时候容易造成箱的损坏,不利于重复使用。胶水的话,我不知道你打算如何粘?你所指的摇盖一长一短?还是单边摇盖?前者费料,后者使得箱体强度不足。绝对保守派

楼主:
谢谢对帖子的关心。
1、但是产品是销售给用户,在厂内是不需要重复使用的。
2、目前的胶带封箱,已造成商场等弄虚作假,私自拆解包装。
3、加胶水是避免箱钉无法钉牢固的补充措施。

网友(2010-07-07):
照我说啊,你顶用胶带封了,买一自动封箱机,在买一打包机,就不用人操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热溶胶封箱

网友:
买个打包机就行了  可以找我

网友(2012-03-29):
热熔胶封箱,有手动胶枪,这个商场一般不会有,可解决商家私拆包装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