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轴该进行什么热处理?

楼主(2009-07-23):
大家好!我们产品上有一根1.5m长的不锈钢六角轴,要求精度很高,而且是传动轴,以前生产没有进行任何热处理,也能用,但是总觉得不保险,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热处理方法适用于这种传动轴的,调质可以吗?

网友:
放心,一般不锈钢加工前都进行过调质处理

楼主:
好像不锈钢不能调质吧,二楼是说买的不锈钢都已经调质过了吗?

网友:
楼主,先搞清楚是哪一类不锈钢,是奥氏体的还是马氏体的?
一般来讲,不锈钢不能通过热处理来提高强度。

网友:
好像不锈钢不能调质吧,二楼是说买的不锈钢都已经调质过了吗?
引用 网友A:

???

网友:
不一定通过热处理啊,表面处理也可以达到目的.

网友:
渗碳或渗氮,可以提高寿命

网友:
不锈钢轴是什么材质的很重要,关系到如何进行处理

网友:
不锈钢分两种,一种是可通过热处理提高强度,另一种是不可通过热处理提高强度;对于奥氏体不锈钢,是不能通过热处理来提高其强度的!马氏体不锈钢就可以;我们一般用的都是奥氏体不锈钢,其材料在加工前可进行固溶处理,加工完后可进行退应力处理!

网友(2009-09-03):
楼主说是用来做轴承的,那应该是马氏体不锈钢吧??
如果渗碳的话,就不叫不锈钢了吧,呵呵

网友:
做轴承应该是马氏体不锈钢,可以做调质处理,如果有需要防锈防磨的话可以渗氮处理

网友:
轴承不锈钢的话 G9Cr18 真空炉一淬火 硬度高的很

楼主(2010-01-18):
这个件是用来起传动作用的,400r/min,承受扭矩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