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负载转速,设计一个单级齿轮减速来达到---请教

楼主(2009-07-23):
已知负载转速,设计一个单级齿轮减速来达到。
从未搞过传动设计,请教高手给指点一二。
应该先确定齿轮 传动比? 还是先确定 电机?
感觉无从下手。。。。。。

网友:
1,已知负载转速,计算负载的转矩,计算输出功率
2,确定电机的功率和转速,如果是一级降速,降速比最后不要大于4,否则结构庞大,大,小齿轮的寿命差距过 大。
3,按设计公式计算齿轮参数
4,按具体情况进行结构设计,再回过头来调整2,3的计算

网友(2010-10-08):
基本是这些情况了!!!

网友(2010-11-11):
还要看系统要求的安全系数和工况

网友:
单级速比可以达到7的

网友:
这个速比,正常是不要大于8!

网友:
反正原则是从后(输出部分)往前(输入部分)演算。。。再调整!

网友(2012-01-09):
手册上好像有设计例题,还有一些齿轮传动的手册上也有。

网友:
主要有
1)输入转速和功率
2)输出转速。
3)还有使用工况。
4)材料选用。
这样可以进行齿轮的设计计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