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调质后刀具加工不动是什么原因?急!!

楼主(2009-07-23):
请教各位大侠,我现在有一批零件,材料是40Cr,毛坯尺寸为φ180的圆钢,调质后检测硬度为HB285-297,现在在CNC上加工,刀具磨损很快,加工3件就要换刀片,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硬度为HB285-297是较高强度的材料了,要选对刀具材质,最好用超细晶粒的硬质合金刀具。比如798,ym051等等,另外切削用量要选对。涂层刀具也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
我们一般是这样做的,开粗后,调质再精加工

楼主:
我们就是先粗车然后调质再精加工的,问题是调质后精加工时,刀具磨损太快,只加工了三个就要换刀片了

网友:
料硬了,我原来就做过,不过我是故意调硬的,确实很费刀。

网友:
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选用好一点的进口刀具,按我们的 加工工艺来做的话一般都是先粗加工后留余量(加工余量和热处理校直后的出料余量),热处理再做精加工,我以前选用的CrWMn材料还要比你那难加工

网友:
硬度高 ,选择刀具取硬质合金,氮化硼或金刚石刀具。

楼主(2009-09-11):
我现在给材料重新回火处理以后,硬度没变,不过车加工已经没有问题了。
经过金相分析,材料的组织结构全部为回火索氏体,比较均匀。
而原来的组织为回火索氏体与回火屈氏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