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功率计算---请教

楼主(2009-07-23):
图纸是焊接变位机示意图,中间是工装平台,两端用轴和轴承连接,轴径约100mm,工装平台总重约12吨,功能是使工装平台绕轴转动,转速为1转/分,电机选择摆线针形的,请大家帮忙算下电机所需功率,应该选择什么型号的?谢谢了,菜鸟不懂设计,感激不尽!!

楼主:
请大侠给点计算公式,受人之鱼不如受人之渔,谢谢啦
不懂设计,向大家学习

网友:
嗯,同楼上的,希望能到到渔啊

网友(2009-09-02):
这样教科书式的题目怎么没人来做呢,潭里没专业的人吗

网友(2010-02-02):
转矩T=12x1000x9.8x0.05=5880Nm,  功率P=T*n/9.549=5880*1/9.549=615.77W,   电机所需功率应大于或等于615.77W

网友(2010-05-12):
工装平台的重心至转轴中心线的垂直距离是多少啊
不然就不能算错较为准确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