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油后冷---请教

楼主(2009-07-23):
有一油后冷,电机功率为18.5KW,  油进口温度最高105度,冷却温差为25度。压缩气进口温度100度,冷却温差40度。排气压力0.8Mpa时排气量3.2m3/min, 油流量30.7L/min。风扇总流量4100m3/h.冷却器外形参考尺寸500*620*95(有效散热部分),风压200~300pa。
当压缩空气排气压力为1.3MPa时,排气量为2.2m3/min, 油流量为42.8L/MIN
请问,1. 电机功率跟换热量是否一致?
2. 不同工况下,油冷与后冷分别分配到多少冷风?换热器类型不限

网友:
芯体:500*580*95
油冷:95JC2502/100*31;25JC2002/50*30;风量3750m3/h;压降0.02MPa
后冷:95JC2502/100*13;25JC2002/50*12;风量1550m3/h;压降1KPa
冷风总流量5300m3/h,散热器压降110Pa
满意吗?

楼主:
首先谢谢楼主,但是有几点要求,冷风量4100不能变,外形尺寸为500x620x70,不好意思第一次给的参考不是18kw机型的。 不过外型500方向可以加长,70方向可以加厚到<80. 油冷为2流程,气冷为单流程。顺便把散热量也附上。不胜感谢!

网友:
那你的风向偏小了,不合理了。你最好把风机曲线传上来,我不相信就那么小的风量

楼主:
压缩机功率与冷却器换热量之间有什么关系?

楼主:
就目前这个风机风量4100,油和气最低冷却到多少度?

网友:
有的东西我不知道你你具体怎么回事,既然你们做就应该有专门的人员设计,如果没有,今天这个产品搞定,那明天下一个产品怎么办呢。如果不会搞,还是找专门的人设计一下。要人家了解你的具体情况。

楼主:
7# 江边明月

楼主:
是的,有专业人员设计的。只是我对以上我所说的有点疑问,所以想请教下。因为我觉得这里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平台,也有好多热心肠的人,比如楼上的朋友。